大伙说说这样的液晶怎么办

楼主(2010-08-06):
有个网吧的兄弟说有20来台AOC显示器,症状为屏幕有线,横的,竖的,白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种应该都是屏坏了,大家发表一下,如果不换屏的话。还有没有修?修的话又要多少钱呢?

网友:
应该不全是屏坏,白屏很多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都不是屏问题 ,是排线问题 ,换排线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哦。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换过好的过来,没用

网友:
拿好的试啊!!!代换法。。。。。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没?你这种情况不像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