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电源电压偏低问题

楼主(2010-08-06):
250W的24+4电源输出的,12V只有10.6V,5V只有4.5V,3.3V是正常的。大电容和16V电容10V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看下7500之类的电源IC供电是不是偏低,如果是的话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此电源IC用的是SG61085DZ,20针脚的IC

网友:
电压调整取样电阻变质,使取样电压偏高,调整之即可。

网友:
我的 七喜电源也是这一趟

网友:
IC用的是SG61085DZ,想问下,12V取样电阻在IC的哪个脚上?

网友:
IC用的是SG6105DZ,键盘坏了,多打了个8

网友:
这个正好知道:
【17】脚:由5V和12V输出各通过一个电阻接入17脚,17脚接个对地电阻,在这个对地电阻上并个适当的电阻(使原阻值下降3-5%或取样电压下降0.1V)。测量输出最后使输出达到标准。
这个阻值开始下降一定要很小。
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先领会下再动手。

网友:
楼上这位哥,谢了!哈哈,查到接地的那个电阻应为2.4K的,测得3.0K, 更换了取样电阻就好了,伏数回复到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1—7脚吧,一共都只有16脚。我的一个电源供电正常,改了这个电阻值没变化,整体电压差一半,待机电压正常,正在研究中。

网友(点评):
他那个是SG61085DZ,20针脚的IC。不是7500或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