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 Rev:5.00 内存问题

楼主(2010-08-06):
各位大侠。今天师父不在 。我接到一个昂达的主板。
现象是不过内存。诊断卡报C1
为用手摸摸内存供电管。有点烫手

我断电后测了测。 才发现附近的引线都被烧断了 。附近的电容短路
于是我把内存的2个供电管换了  电容取了下来。
故障依旧。接着我把周围的原件也拆了下来
可电容的正极还是对地短路。

我还是菜鸟。找不出短路点。
所以就只有向各位大侠求助。
求思路。
下面是板子的图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烧被烧断  就要仔细看一下内存槽里面有没有两只脚连在一起了

网友:
取样电路和内存电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