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c883声卡芯片可以用880代替吗

楼主(2010-08-06):
请教alc883声卡芯片可以用880代替吗,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883我只代换过888...LZ代换一下不就知道拉..

网友:
这个不可以代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代换的  最好对比一下两个芯片的图纸来看看脚 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