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高手朋友快帮我看看海尔A20机器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8-06):
朋友台海尔A20的机器用电池开不了机,但插外接电源开机一切正常,外接开机后把电源拔掉也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机器好象是通病,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类式问题没请帮忙研究下,非常感谢
小弟急啊,在线等侯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电池充电芯片呀,先换个在说

网友:
手里也没有这个充电芯片,有的朋友说是电池的问题,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呢

网友:
先量一下电池的门限电压是多少呀、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怎么测量啊,是把电池拆下来侧电池接口的电压吗

网友:
电池应该没问题,是主板的事,查看充放电芯片

网友:
遇到了  还没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不行就订货了

网友:
充电芯片的电路有问题吧。。多查查。

网友:
看看AC/DC识别和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