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D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0-08-06):
一台方正T5810D的机子(SIS芯片组),顾客拿来的时候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更换PC87951  EC芯片后,可以开机啦!但是发现一进系统就重启。但是进BIOS或者停留在选择“进系统和一键恢复”的界面上就不会重启。同时发现偶尔又能正常进系统。

机子是我第一手修的,我也是只是换过EC芯片。没有动过别的地方,板子也是比较新的,也没有进水的痕迹。

求兄弟们指教!指教!

网友:
没见你说重新系统过,点不亮的机器修前不保证任何机件的良好.

网友:
补充一下:系统已经重新装过 ,硬盘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87591后面的后缀字母是不是一样的哦,要看清楚哟。

网友:
驱动程序考虑一下?

网友:
PC87951后面的后缀字母是一样的!

网友:
重装系统时所有驱动都不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