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 不开机

楼主(2010-08-06):
IBM T42不开机 电流跑到0.62就不走啦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显卡和北桥都倍修过 显卡我又拿下了做啦一下 北桥也加旱啦一下 故障依旧  请教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电压都有

网友:
   代码跑多少呢?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一开始跑38 再试一下就00 FF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有 复位不知道咋测

网友:
内在换了吗?

网友:
几天前修过T40的,开机跑到0.62不动,拿掉内存也是一样。后来加焊北桥搞定,楼主加焊北桥没用,换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有专门的IBM跑马卡的,一看就知道,你先换内存看看吧

网友:
有点像北桥不好

网友:
跑38,应该是北桥问题,再换个试下,那个北桥不好做,很容易做坏掉

网友:
貌似没有跑过内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存换过啦 找高手修 也修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我也感觉是 高手说修不了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内存槽洗一下,不行就加焊下,在就是换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