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烦恼。认与不认。

楼主(2010-08-06):
      今天接了一个板子,板子上有两跟内存。一个2G的,一个512M的。单插2G不能开机(不认)。插512可以。把两个都插上认的是2G不认512。

网友:
两根内存条是一样的单面还是 一双一单,,,,最好用一样的试试看,刷一下,BIOS 就可以解决咯,

网友(点评):
额,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我主张只用一根内存,除非是一模一样的两根条子

网友:
袄,关键是客户有2跟内存   单插2G的认不到啊。不会不要2G的要那个512的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2g内存有问题 ,换个机器单独测试2g的内存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台HP的B1900试过,一样一条2G加512不是,用另一条1G加这个2G进系统也只认2G。而且跑三D一个小时画面定在那里死机。这个2G的放到另一台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最后把北桥重做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