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看看这个内存怎么下手 512 双面ddr 带测试图

楼主(2010-08-06):
看图   分别是rst  和srd 软件测试的  我换了很多颗粒了 但每次都还是出现新的数字

补充说明 1 2图 我是用单面8颗256内存的spd测试的 结果   第3图是用原512双面16颗spd测试的结果  所以我先以为是第一面的78 颗粒有问题 但换了后还是第78位测出故障 但数字有变化了

补充说明  12图是用第一根512m带的  第 3图 是用一根256内存带的  所以都显示768m的内存总数

网友:
还有如何区分正面还是反面的颗粒

网友:
看看反面第7.8两颗颗粒

网友:
背面第七颗。换位再测 , 问题就很明显了

网友:
补充说明 1 2图 我是用单面8颗256内存的spd测试的 结果   第3图是用原512双面16颗spd测试的结果  所以我先以为是第一面的78 颗粒有问题 但换了后还是第78位测出故障 但数字有变化了

网友:
补充说明  12图是用第一根512m带的  第 3图 是用一根256内存带的  所以都显示768m的内存总数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不同内存带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我的865gv主板同时装两根相同容量spd的内存就会启用双通道而开不了机

网友:
反面7.8
不带E托的那面是反面.

网友:
应该是反面的第七八个颗粒!!!

网友:
楼主 你先换反面(93脚--184脚的那一面,从靠近93脚的颗粒开始数)第7颗在测试,如果图片显示的“9”还报红时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