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经典故障 却没人修好 。。。

楼主(2010-08-06):
手上有个ASUS的A9T的机子。,开机挡LOGO ,开机按ESC 跳过LOGO  就停在 checking nvram 。。。 这里不动了 。。 清下CMOS   就能跳过开机画面,就回提示 F1    F2。。 安F2  就BIOS 一切正常  没任何问题。。 按 F1 以后 又停在 checking nvram 。。  这里不动。。。在网上一搜 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7818-1-1.html  看样子是个通病。。  但是却没人修好 。。   很遗憾。。。

网友:
对了 。。  这机子 开始我也怀疑BIOS      后来刷了。 南桥也换了 。。   外设的网卡等东西都我也拆了。 还是一样 。。     修过这个机子的人不在少数把 。 但怎么就没人修好呢。 我这个也没头绪了。。。    北桥我想加焊    怕做坏了 不好做的。 是SIS 芯片组的。   本来这机子南桥坏的多。 可是我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提示了checking nvram嘛。那就check一下nvram好了。

网友:
无边老师。。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呀   没听明白。

网友:
内存什么  我都换过了  CPU 也换过了。  裸板 测试的也是一样

网友:
checking nvram这是什么啊。机器都告诉你了

网友:
NVRAM是非易失性随机存储器的意思,在电脑中就是内存,楼主遇到的问题是主板在检测内存通不过,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板出现故障,另外可能是内存存在故障,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存槽中进入灰尘,导致接触不良,楼主可先给主板清理一下灰尘,然后换件测试。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解释:
CHECKING:检查
NVRAM :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断电后仍能保持数据的一种RAM。

网友(点评):
NVRAM是指存储卡的意思!内存是掉电就不能存储的!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NVRAM :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断电后仍能保持数据的一种RAM。这段话。 但后面这段话却不敢苟同。内存属于随机存储器件,即掉电后上面的数据会丢失。 而NVR

网友:
是这个么/   但是 你能看动什么意思么  感觉像是CMOS 的问题。 但是南桥都换了。。你觉得是什么呢

网友:
请换北桥,这个板有修过一次,换了北桥好了

网友:
查查RTC电路吧。应该是CMOS数据无法更新。

网友(点评):
怎么查呢 ?? RTC电路从什么东西入手呢 。。

网友:
这个NVRAM应该是指NVIDIA的RAM。就是显存的意思

网友(点评):
NVRAM应该不是指NVIDA的RAM。如果按照你这么推的话哪就应该ATI的显卡不就成了ATIRAM了。。。

网友(点评):
呵呵 南风面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SIS芯片组何来nvidia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BIOS资料试过没呢?

网友:
更新BIOS吧  建议

网友:
前不久修过一台HP 520的机器当机,南桥,外设,时钟,BIOS都换了还是当,后来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HAIERA也是开机死机。有时能认到硬盘,并能进系统,有时认不到硬盘。南北桥都做了,都没修复,上硬盘后电压也正常

网友:
先试一下,把硬盘拔下去,然后,只接光驱,看在这种情况下,用光盘启动看好不好用。然后再查其它的

网友:
可能我理解有误。多谢南风兄弟指点。

网友:
回复 无边思绪 的帖子  无边老师 有什么高见么 我也怀疑是北桥 我加焊了还是一样    他的显卡是集成的,  有个显卡板的。板上有个LVDS芯片  SIS的。。。    会不会是这块板出问题了呢。。 这机子很头痛

网友:
楼上的说BIOS       , BIOS 我早刷了   芯片都换了个全新的BIOS芯片。。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子,不想说什么

网友:
  这个板子有板载的内存吧,也应该考虑下,我原来好像修过这个问题,刷个海尔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板载内存的。。    你记错了把

网友:
难道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突然断电后会出现这样的画面,楼主可以借鉴下,是不是CMOS电路有问题,最好跑跑线路。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ASUS的

网友:
应该跟CMOS电路有关

网友:
楼主就做下北桥试试了。在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如此了。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哎  只能这样了  要买桥了 。   要花血本了 。  只能试下了   哎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 A8E 现在也是完全相同的问题,期待楼主的消息。

网友(点评):
你的是什么南桥 什么显卡的? 也是一样的问题么

网友:
BIOS芯片只是提供了一个设置硬件状态的平台,正常运行中是不会变化的,即使你把某个选项从Disble设置为Enable。真正可以保存这些状态信息的是就是RTC电路,建议检查IO,晶振,电池等,或者独立的CMOS RAM芯片....当然还有南桥。

网友(点评):
这个查应该怎么入手呢 。 我查了CMOS电池的线路 都进了南桥了。 RTC 电路又应该查什么呢

网友:
个人感觉排除bios 南桥后,还是rtc电路的问题,查rtcvcc,rtcrst#,rtcvcc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RTC VCC 是指什么呀。 电池 供电的么 还是CMOS 线路呀。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在南桥与BIOS这一块比较可疑。

网友:
是挡ASUS的logo,还是Windows 开机logo,如果挡的是windows 开机logo,那么就是网卡驱动不对,把原网卡驱动删了,装个网站上更新的网卡驱动。

网友(点评):
是挡LOGO 不是开机画面 。。 我把外设都排除了

网友:
呵呵,我修过这种故障,查SMBDATA  SMBCLK信号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呀 我在图纸上没有找到这个信号 怎么查 你的是怎么好的呢

网友:
换回这个电脑的原配内存,CPU试一下

网友:
新装的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问题,现象:

1. 因为白天不开机,晚上回家加电后只显示主板的启动画面就停住了,此时键盘不可用

2. RESET之后第一次进入不了系统,再次RESET后或多次后可以进入,进入系统之后就正常。

3. 又过了几天后,加电启动时显示CHECKING NVRAM..就停住了

4. 目前怀疑主板可能有问题

以下是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正在修复故障中。。。

1、BIOS芯片故障或BIOS被病毒破坏 主机加电后最初要完成BIOS代码程序的加栽,首先系统把BIOS中的第一条指令读入内存并解释执行。该指令无论是AWARD还是AMI都是一样的,为一条3字节的跳转指令。接下来就是读入BIOS自举块,以完成BIOS自身的检测和加载。只有系统把BIOS代码读入内存后,CPU才会按代码程序开始执行自检和启动过程。 BIOS出现的故障不多,偶尔会出现BIOS芯片因为老化而部分存储单元失效,致使程序代码不全,无法正常完成系统功能调用而出现不能正常启动现象。 还有,像CIH之类的病毒,恶意的改写主板的BIOS代码,造成主机不能启动,开机后主机能够正常加电,风扇工作,但是无法完成自检过程,同时显示器有文字显示,主机还有报警声;当然严重的可能是只能加电,显示器没有图像,主机也无报警声。

2、显卡故障 显卡的BIOS损坏或AGP通讯电路故障时,就会出现显卡初始化时无法完成,导致主机在启动时画面长时间停留在显卡BIOS自检处不能通过而死机。 注意:使用两三年的主板,特别是在网吧里使用的机器,因为机器长时间高温工作,CPU周围的滤波电容因烘烤而失容,造成CPU供电电源中交流成份增加,表现为机器在启动不易,需要多次开机偶尔才能正常启动进入桌面,经常在自检过程中死机,故障表现不稳定多变。

3、BIOS自检 系统在完成显卡的自检后,才会开始BIOS代码检查,显示器上通常会显示BIOS的版本号,主板的型号。

4、CPU的L2或L1CACHE不完全损坏或CPU其它电路出现老化 当主机完成显卡的初始化后,接下来开始检测CPU自检。当CPU的L1或L2出现故障时,就会长时间停滞在“CHECK NVRAM……”处。出现此故障时,部分机器还能够进入CMOS设置,我们可以手动的关闭CPU的L1和L2,再试着观察机器能不能通过自检。如果可以,该CPU基本还能够降速使用。如果不可以,则只能更换CPU解决问题。 多数当CPU出现部分损坏时经常表现为系统报BIOS错误(类以CIH病毒破坏),L1或L2错误,不能通过自检,只能进入安全模式,在启动过程中自动重启等现象。

5、内存故障 系统完成CPU检测后,就进行内存测试阶段。如果我们关闭了POST快速检测选项,我们开机时就看不到长时间的内存测试界面(连续三遍),只有一遍测试。 内存芯片有故障或内存插槽变形与内存接触不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内存插槽金属簧片变形或断裂,内存供电电压偏低或偏高都会出现内存自检无法通过而死机。

6、PNP设备初始化

7、系统无法完成IDE设备检测工作 1)、硬盘数据线的两端接口与硬盘或主板接触不良,插接不实,或者硬盘线质量低劣造成部分地线断线。 2)、硬盘,光驱性能部分损坏,造成主机无法完成自检过程,导致主机不能启动。 3)、光驱线反接,系统自检时间变长,甚至连CMOS设置都会死机。 4)、光驱或硬盘的主从盘或硬盘的容量限制跳线设置错误也会导致系统无法通过自检。 5)、像华擎M266A主板必须要求使用80针的硬盘线和硬盘必须设置在IDE1上。如果我们把硬盘设置在IDE2上时,自检过程中会报警,系统挂起。 6)、一般情况下光驱都挂接在IDE2接口上,但是新功能的主板在开机自检时会对机器正常确配置提出建议。如V星的MS-6368主板在自检时,如果我们没有使用DMA66数据线时,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提示,不过系统仍然能够正常启动。 注意:如果是ESCD数据没有更新,不会影响系统自检,新添加的设置在自检时系统不能识别,自检没有任何异常。 8、软驱接线错误或CMOS中软驱设置错误 对于因为软驱线接反的故障,会导致软驱灯常亮,但不影响系统的正常启动。 如果CMOS中软件AB驱设置错误,或软驱线连接松动或错误时,就会出现“按F1继续”的提示,导致系统自检中止。我们如果不想进行配置或不使用软驱,只要按下“F1”键系统就会继续启动完成系统加载过程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北桥或CPU的问题。分析:POST程序要建立基本的初始化数据在内存中,此前要确保基本内存正常,这个信息显示内存检查有错误,换了内存还这样的话就改换CPU试了,末了再作北桥。另外,也遇到过CMOS电池及线路问题引起这样的故障的。NVRAM,到底是指CMOS还是内存呢,呵呵,有点晕!

网友:
根据37楼说的:当CPU的L1或L2出现故障时,就会长时间停滞在“CHECK NVRAM……”处,楼主可以尝试换CPU看看,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哦  说下解决方案撒

网友:
刷BIOS是没用的

网友:
我好像解决过一块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50036-from-home.html
提示checking nvram...后一直不动
也是华硕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硬盘那块出了问题,建议把外设都去掉,再开机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网友:
NVRAM说的是做在I/O内部或者独立的一块RAM,在台式机主板上一般都在IO里,当清除跳线的时候,清除的实际上是I/O内部数据,由BIOS,南桥和I/O配合工作,当CMOS Setup的时候你真正设置的是I/O里面的0和1。可以理解否,个人拙见。

以W83627为例,在datasheet里关于配置寄存器(一块RAM)章节,就可以看到各种硬件的设置状态信息。

上面有朋友说到SMBDATA  SMBCLK信号,我认为相当有道理,计算机会通过系统总线搜集硬件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和cmos设置信息进行比对或对硬件进行设置,一旦有不匹配状态或者无法设置状态,或者数据读不出或写不进,可能就会卡在你说的那个信息处。

关于配置寄存器是否会损坏,这个未可知。

个人拙见。

网友:
我修过z99s的是这种故障,南桥也换过,最后换了块主板,还有这种主板是如何解密的,希望有在ASUS售后做过的透露下

网友:
这种问题在联想e390上也出现过,很难修复,我目前只修好过一台华硕的,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BIOS问题大点,毕竟刷过BIOS后能通过自检了。
说别人都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也许是他们都是刷了你现在用的那个BIOS。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BIOS换到一台好的机子上试试看。期待中

网友:
呵呵,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个问题,还是独立显卡的,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
SIS,VIA经常出现保存不了CMOS的故障。很是火大。南桥。BIOS.IO,CPU都会导致。。。NND

网友:
我遇到过ASUS A6000的机器,AMD CPU的那种,也是这个问题,整了要死也没有整好,郁闷,

网友:
这么多人都发表了意见我说什么好呢。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的问题。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华硕主板的跳线没跳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前天我师弟遇到了这个问题。吧跳线差、插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