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做显卡(G86-730可代换G86-740)

楼主(2010-08-06):
客户拿来一台T61有背光无显示.外接图像花屏.
典型的显卡问题,不过这机器显卡跟北桥靠得太近,
所有BGA芯片都打了黑胶,做得时候如果控制的不是太好的话容易爆珠.
报价后,客户也算爽快,没有跟我讲价钱
留下机器走人了,可是悲剧的是重做之后故障现像跟以前一样,看来显卡芯硬是挂了.
从库存中找到一片G86-730-A2的芯片,也不是知道这两个芯片能否互用,上网问了许多朋友都没有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怀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OK,
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呀,能说一下那个黑胶是怎么除的吗,还有原来的那个显卡是什么型号,740对吧,和那个730通用是吧

网友:
问下。。什么叫爆珠???

网友:
你这是老版显卡。装上去也顶不了几天。

网友(点评):
手中刚好有一个这样的芯片,难得去发了,显卡的温度控制在60度左右,先试试看吧 。

网友:
那个黑胶可以把芯片夹住后,用风枪加热,温度调低点200就行了,风调4那块吧,
用镊子慢慢除,能除的干净点,在就得用烙铁直接弄

网友:
手法不错!  不过换成升级版的 就更好了

网友:
显卡拆的不错,拆是最主要的,能拆好就代表能成功,我前几天弄了一个掉了两个点,显卡芯片也掉点了,最后没有弄成!

网友:
两个显卡可以通用的

网友:
劳资能说说你那个显卡是怎么去的吗
温度是摄的多少呢

网友:
做这种与北桥离很的显卡,如果北桥打的有黑胶且是到北桥里面了,怎样保护北桥

网友:
取下来的芯片上的黑胶直接用刀头铬铁小心去弄就是了,慢一点,加点锡更好弄。

我是用土炮做的T61显卡,温度全凭感觉,所以楼台上问我多少度我也无法回答,
我第一次做T61的时候,那直是累死了,做了显卡做显存,做了显存做北桥,而且还搞得掉点,
差点没把机器搞废掉去,

不过现在不会了,现在取芯片一般都不会出什么意外。做T61显卡就是取芯片的功夫。能取好就能做好。
注意做好隔热,控制好温度,不要让北桥跟显存下面的锡珠溶了,焊好之后也要注意检查,不要盲目地焊好之后马上去试机。发现北桥跟显存有爆珠的话,不要犹豫取下芯片重做。

网友:
市场上有731,,就是太贵了。我用730代换过几次了。

网友:
这两个显卡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