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内存 DDR内存关键测量点。

楼主(2010-08-06):
SD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SD内存呢,在插糟上有两个隔断,它的这个测试点怎么去看法,两个短糟在上面,长糟在下面,的底视图。
SD内存呢,它有四个时钟,每一个时钟都是由时钟芯片通过来的,其中呢,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三隔断的第20针,也就是说倒数第三针,是时钟2,第三列的到数第三针,是时钟3,第四列的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4,这就是说内存上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它的供电呢,是第二列的最后一针,供电是3.3V,SD内存呢供电是3.3V,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供电管呢,一般都在内存的附近,最后要讲的是,如果主板上呢有两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也就是说SD内存的这些时钟,没有晶振相连的,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

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它是短糟在上,长糟在下的底视图,第一列的第九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一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十九针,是时钟2,同样,工作电压是1.1V~1.6V,第二列的第九针是时钟3,第二列的第二隔断第十八针是时钟4,第二列的最后一针是1.25V负载电压,或者叫做辅助电压,这个电压呢也是由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供电管为它提供的,第三列的第一针,2.5V各别主板呢是3.3V,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电,第三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5,第四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6,DDR内存呢它一共有6个时钟,所有的这个工作时钟呢它的工作正常驻与否,只要测它的工作电压,1.1V~1.6V的工作电压,最后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P4主板中呢有一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呢,由北桥提供,如果有两个时钟芯片,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1V~1.6V,那么说如果以后出现这个供电不正常,大家怎么去检修呢,供电测试点测出来的这个电压不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只要找与之相关的供电管。大家可以看,它的供电呢,就集中在内存插糟旁边,非常有规律,大家可以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极电压是多少,即可判断这个供电管是否正常,供电管的这个控制极呢,都是由旁边这个放大器来进行控制的,这是主板上的一个常见的电路方式。还有呢,你看这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它是为SD内存提供时钟的,也有时钟呢它是专门为北桥,内存提供时钟的,另外呢,还有内存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阻,小电阻,还有呢小排容,这些都是传输数据的一些小元件,正常的时候呢,这些小元件都与内存底部的这个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同样呢,刚才讲的这个AGP插糟,还有这个PCI插糟,它们旁边的这些小排阻呢,都是走的数据线,地址线,那么这里有一个测试规律,咱们可以通过测这个插糟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或者说测它们的具体数据复合线,即可判断呢控制器,或者总线上一些故障,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说,查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误差呢不超过15欧左右,比如说内存现在不可以使用,它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它还是不工作,排除插糟内部氧化,还有内存条本身有坏。这时候就要修总线故障,也就是内存总线,内存控制器呢,又集成在这个北桥内部,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总线上的这些小元器件有没有开路,短路的现象。那么在判断出这个小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总点的检修北桥的一些供电,还有北桥的这个时钟,北桥的这个时钟是由时钟芯片为它提供的,所以呢,咱们在维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呢,这种关连性一定要强。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不是笔记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