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收到很多CPU供电IC坏的,可换上之后检测卡不跑马??

楼主(2010-08-06):
这两天收到很多CPU供电IC坏的,本来是CPU没电,复位灯常亮,换上供电IC之后复位灯不亮了,CPU电压也正常了,可检测卡不跑马??现在手头有两块这样的板了,别的供电都正常,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正常的话检查时钟、复位线路

网友:
CPU供电场管控制极的波形有没不对,PWM芯片的外围元件有没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了不跑码  还得从头查所有供电  时钟 PG 复位都没问题先清空CMOS再刷BIOS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啊

网友:
查完所有供电都正常后就按住U座,南北桥,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网友:
供电复位正常不跑代码
首先查CPU_RST
这个是分水岭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