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DT-B和VLDT-A????

楼主(2010-08-06):
AM2假负载上的VLDT-B和VLDT-A两个电压是不是一样的,现在有一技嘉a78g主板跑马f2,上假负载,VLDT-A有1.2v,VLDT-B无电压,用力按有0.4-0.7v的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U座虚焊了

网友:
打一下值如果用手按有值就是空焊

网友:
A点与B点有一个有电压就可以!

网友:
哦 我在别的网站上查了,也是说a b两路只要其中一路有1.2v就可以。那跑F2是不是按不过cpu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试  GA的板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