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4根线的定义谁知道啊 说下

楼主(2010-08-06):
今天遇见个ASUS本 CPU风扇4根线的定义谁知道啊 说下 谢了
cpu

网友:
应该是供电、地、转动检测、转速检测。不对的请楼下指正。

网友:
红的正 黑的负,其他两个根用来通过设置系统来控制风扇转速的.要是把它改成3根的要注意什么

网友:
要想简单,就改成长转,只接红、黑两根就可以,只要机器开机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