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acer aL1706液晶显示器一例。

楼主(2010-08-06):
客户送来一台acer al1706液晶显示器一台,表现为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反复闪烁,屏幕无显示。在我们这个小乡镇上真正做芯片级维修的一家没有,即使挂着芯片级维修的牌子的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我的店没挂芯片级牌子,但是换换电容之类的工作还是能做。泡坛子一段时间,经常听大虾们说电源板电容暴容易引起这类故障,索性先把活接下来,再从长计议。

客户答应三天后来取机(一定要争取时间,非常重要,同时给自己留取后路)。我马上将此显示器拆开,开天辟地,第一次拆液晶啊~!不过凭拆台式机箱无数的经验,拆开这台显示器没费多大力就完毕了,很顺利的找到了电源板,此时注意,你拆下来的线头一定要记清方向和位置,否则一会装上去装错了就麻烦了。将电源板取下来一看正面,一共七颗电容,全部暴浆!看见这种情况,心里激动的手拿烙铁都不稳了!

接下来很简单了,考虑到电容的个头大小,用一颗25v 1000uf的代了一颗25v 470uf的,两颗10v 1000uf的,两颗25v 470uf的(这两颗手头上没有,找到一家修电视的,那妇女从废旧电视板上取电容的速度让我汗颜,人家比我快多了),一颗10v 1000uf的。

全部换毕以后,按原来的方向和位置再装回去,试机成功!心情无比激动,这可是我修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啊,老鸟可以无视,对菜鸟来讲意义真是太重大了,他增强了菜鸟对芯片级维修的信心,看到了芯片级维修的希望,他……#!@&×(#&¥#×(&¥#

网友:
哈哈,恭喜你啊,不过电容小了点!!!!!

网友:
凡事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不要被困难吓倒,勇往直前才会有收获,焊这类电容两下搞定 哈哈 以后别叫人家妇女 应该叫大姐或小姐, 妇女!!!!好难听哦。

网友:
先恭喜下! 再接再厉!
接下来,要想想,为什么电容暴了,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只能算你运气好,光是电容出问题

网友:
哎..自己在修主板换电容的还比较多,,正在纳闷怎么修液晶自己就没碰到过一换是换电容搞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