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or主板问题

楼主(2010-08-06):
今天修一机子,故障为不亮,可跑马正常,于是换了一显卡点亮主机,把本机的显卡插到一个好的机子上也能点亮,煞是郁闷,不知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还是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先把显卡金手指擦干净  再就是把显卡槽也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擦试过了还不行啊?

网友:
拼命地擦,擦到亮为止!

网友:
显卡是有不兼容的,我有电到过

网友:
CMOS放电了没? 这样的问题的确很是纳闷,我也遇过(当然洗洗刷刷该做都的做了),并且互换显卡都分别跑了好几次的3DMAX,分别都正常,但一插回客户的机器又不显了..偶而COMS放了一下电,结果又好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不兼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