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CPU不工作

楼主(2010-08-06):
845PE主板 可以开机,有时又开不开

开机了可以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黑屏、黑屏的时候 CPU供电电路上管S级无输出电压,上管G级无电压,下管G级有电压

请问这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还有可能是IO的问题?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9607 PS+RT9241B PS

网友:
是RT9607 PS+RT9241B PS 的主板一般是比较杂牌的板
CPU 供电M管组如果过热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这是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也还需要看一下其它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还补充一点
这种板北桥比较易松焊

网友:
最好先看看桥供电  我也有快主板 也是这毛病 结果最后是北桥的1.5V供电场馆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电源IC问题  可能是CPU座空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