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高压后白屏.是不是控制线接错了啊

楼主(2010-08-06):
控制线怎么接

网友:
开启信号线按开关时会有跳变的,亮度调节脚不用接也可以点亮。

网友:
凌寒大哥说的很对,控制电压跟着开关跳变,你仔细量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把亮度线接到ON/OFF脚上面了,移一下就好,认真的观察一下

网友:
没用.全试过了

网友:
    如果你按开机键白屏再过一会儿正常。还有关机之后有白屏现象那就表明信号线接错了。上面只有那几个引脚。除了接地,5V,有的还有12V就是信号了。慢慢试吧

网友:
只接12V 5V 和开关 控制线不接也可以的 你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信号线,白屏跟开关线接错没多少关系!

网友:
白屏是屏或者驱动板到问题,和高压没有太多关系,你查一下屏上有没有3。3或者5V的电压。

网友:
是啊,先量下开启信号有没有啊
你不会是把屏上供电保附险给烧了吧

网友:
你发的图片看得我头晕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