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IBM x200 主板BIOS是那个芯片 谢谢

楼主(2010-08-06):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IBM x200 主板BIOS是那个芯片 谢谢
是U44 16脚
芯片

网友:
应该是8个角的 有图片就可以告诉你了

网友:
八角的和MOS管一样的 一个元器件··上面一般有笔画个扛``

网友:
在南桥边上啊
U44

网友:
一个8脚的和MOS管差不多,但不它大一点点,上面有子“2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