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排线,。。。?

楼主(2010-08-06):
前几天收到一本本 ,故障为:按开机键有时点不亮但从指示灯状况看此时主机已跑马完成但屏不显,拆开看此时灯管已点亮,但要是点亮显示器用着就没一点问题,开了一天也未黑屏,不知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显卡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屏无显的时候能不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要是没声音,那肯定是没点亮了,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拆开慢慢测试呀 看这个现象 说不清楚哪个的问题

网友:
闲来聊聊
的帖子
外接显示器都亮了

网友:
把屏拆下来,换一张好屏,试一下,多半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