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4-PFC怪问题

楼主(2010-08-06):
中间那个8针脚线圈,针脚之间打火。一排5针脚,一排3针脚,5针脚的一脚和二脚之间打火,端接绿黑时会出现 ,不端接不出现

网友:
清洗一下两脚之间的电路板试试。同时换该电压端的电容,滤波不良会产生高脉冲电压。

网友:
【中间那个8针脚线圈,针脚之间打火。一排5针脚,一排3针脚,5针脚的一脚和二脚之间打火】===直接看不懂。
大概是指开关变压器吧?还是储能滤波线圈?

网友:
是不是虚焊掉了?加焊一次看看

网友:
已解决了,是虚焊了,三个肖特基部分虚焊

网友:
电源很多都会虚焊,我昨日修了一个都是这个型号的,那个稳压管那里断线,安个好的上去很快就会烧掉,查了很久浪费了好几个1N4735啊

网友:
低压部分除了虚焊是不会打火的,要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