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的电路图中为何都没有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0-08-06):
请问:IBM的
电路图
中为何都没有芯片的具体型号,这个一定要在实际板上找芯片的型号吗?比如PMH、TB
芯片

网友:
你讲的是哪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
我说的是IBM T40的图纸

网友:
传上来瞧瞧,什么情况

网友:
有一些是代号。图纸要提前至少半年画出来,这个时候有一些芯片还没有正式名称,只有一些代号。

网友:
图纸上也是代号的,一般都换芯片都是在料板上拆

网友:
这个原因呀。学习了。但IBM主板不标位号也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