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跑13和 37是哪的事 ??????

楼主(2010-08-06):
请教 高手 显卡 跑13和 37是哪的事 供电都有 小弟这已有N个这样的显卡 都快弄死我了
显卡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查BIOS和DATA控制线

网友:
供电 正常 DATA控制线 事什么东东

网友:
BIOS 没查 咋查

网友:
BIOS重刷一下,DATA就是显卡跟主板之间传输的数据线

网友:
一般刷了BIOS还不好 直接加焊吧

网友:
加焊不行 我以 加焊过

网友:
正面 金手指对地阻值 应该是一致的 可是有的高有的低 咋解决

网友:
可以尝试测量PCIE总线的二极体值

网友:
直接加焊不行就报废

网友:
我说的是显卡上的DATA和公共地址线的对地阻抗!

网友:
DATA和公共地址线 是什么东东 小弟菜鸟

网友:
是显存到GPU间的线路,你这个显卡 GPU或者BIOS坏

网友:
哦 知道了 谢谢 乐天哥

网友:
咋测 显存与GPU之间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