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自动开机 看到HP标就掉电 重起

楼主(2010-08-06):
遇到一台 HP 520自动开机 看到HP标就掉电 重起  一直这样反复  拆开就装CPU和内存也这样 (COMS电池有没有都一样)  测试电压没发现异常  加焊8734和CPU供电还是一样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头有问题

网友:
谢谢  2个桥我都压着试了 没发现有改变  不到最后 真不想动桥 呵呵 回复 金水岸 的帖子

网友:
呵呵 还真没想到  谢谢了 我拆了看看 回复 王志佳 的帖子

网友:
刚才试过了开关没问题  回复 王志佳 的帖子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否也掉电

网友:
外接和不接都重起回复 hansey520 的帖子

网友:
南桥虚焊呗

网友:
桥滤焊当温度达到时就会掉电,加焊桥吧。

网友:
刷BIOS不行 做南桥

网友:
cpu有问题了

网友:
北空焊了!

网友:
拆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