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楼主(2010-08-06):
我修了一片这板子,内存电压好像太高了,1。92V  有时可以通过,有明点不亮,点亮进系统会死机,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电压太高的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1.92屬正常 住其他信號找吧

网友:
恩 内存供电是没问题的。。有的DDRⅡ内存供电设计的是2.5V内存也可以用

网友:
DDR2的好像是1.8V吧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刷个 BIOS 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没有问题  死机可能是桥有空焊了  这板桥空焊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2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2V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你去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