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求救

楼主(2010-08-06):
DELLGX520主板开机显示很暗就和液晶显示器灯管坏了一样,注意看发现显示的字还是红色的,桥的几率有多大,三基色,北桥阻值都正常的,班主来帮忙看看!!!!!!!!!!!!!!!!!!!!!!!!!!!!

网友:
   那个VGA接口考虑过没有?

网友:
动一下接口,如果正常,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是北桥坏了  R   G  B打值最后把线跑出来  从北桥出来的地方把线割断再打北桥这边的值   因为这三条线上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受电阻影响测得不一定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