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修不好的主板放两天居然自己好了

楼主(2010-08-06):
SOYO N5HM3-RL主板,不开机,插诊断卡不显代码,复位灯长亮。查去查来总是CPU不供电,手头没有供电IC,只好把MOS管拆换了,但故障照旧。到论坛求助过,有朋友说先修CPU供电,苦于没有件;又有朋友说是北桥虚焊,测供电有1.2V,北桥不发烫,没管它。此板是双BIOS,支持DDR2和DDR3,我用编程器分别更新两BIOS到最新,再试,诊断卡代码灯闪一下,复位还是长亮。没办法了,就放一边去了。......隔了两天,客户打电话说,实在修不好就不修了,叫我随便帮他买张能用的板子。我和客户的关系好,想再看看板子倒底是放弃修还是再花时间去修(准备去淘宝网买2颗RT9619A)。不想,把板子插上电,插上诊断卡,用起子一触开关针,跑码了,停在2E,再触复位针,又重跑码到33,接着断电,把显卡、键鼠插上,通电,跑码正常。......装入机箱,运行XP,一切正常。到这时已经有5小时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修,修不好,放一放,又自己好了。难倒是电容、MOS、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受静电影响引起的故障吗?我没有取扣式电池。我想弄个明白。

网友:
说明你根本没有发现故障原因。作为我们这些只能听你说了,板子有什么问题又不是我们能看到,怎么分析?

网友:
有可能等几天又开不起了?这种问题碰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很可能是有虚焊和接触不良!用不久!

网友:
典型的虚焊
返修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显卡或其他硬件,主板挑硬件造成不跑码,具体原因不详。无法分析。

网友:
如果帮你分析的话,只能说这板子有虚焊,,,,

网友:
这样的板子见多了 多为不稳定

网友:
用着不稳定的,等着返修吧!!!没找到病根!!!

网友:
除了虚焊外,有可能是BIOS,虽然你刷新了,但没有清空C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说的现象上来看 应该是桥空焊  单桥的板容易空焊   桥空焊也会造成无U供电

网友:
板卡没接触好把· 就会引起这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