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1333

楼主(2010-08-06):
小弟又修了一片 华硕板子,上电诊断卡四个F  ,问题出来了,现在的内存电压是0。63  北桥 电压也是0。63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把这电压拉低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先

网友:
N009727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蕊片

它好像管到了内存

网友:
換個7120試試

网友:
按时序先修内存供电把内存供电的场管和PWM芯片测一片有没坏的

网友:
先跑跑内存的供电管的G极是接到哪里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内存供电管坏,导致输出低了,内存PWM管理IC坏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查内存供电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内存电压低可能是7120坏了  先查一下7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正在修这块板子 APM7120换几个上去 开关几次机就坏了 能用RT9214代换 就是用几分钟就挂了 求解中.......

网友:
大多是内存供电管坏,查内存IC,这问题最近见了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