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不是显卡BIOS的问题,有显卡图!

楼主(2010-08-06):
这是从联想主机上拆下的卡,型号是7100GS 128M的!
此卡的故障是跑码跑的过,键盘有反应,就是无显!按CTRL+AIT+DEL可以重启!我觉得是BIOS的问题,谁有,求一个!我找这卡的BIOS好久了!

网友:
核心空焊的机率比较大,
问:如果确实是BIOS损坏了?
答:请用NVFLASH命令读出原BIOS比较一下资料是否不良

网友:
这种卡修的最多的就是主芯片虚焊,你打一下阻值看看啊。

网友:
明天压下桥看看!

网友:
这卡修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
显示输出方面的问题,桥的信号出不来,看看我写的教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欢迎继续向基地提供有价值资料!

网友:
楼主BIOS在哪里了,你用PCI卡检查测是空字节?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主要要用PCI卡带进去看下能不能看见GPU的型号!

网友:
是不是这样啊?我有一片9500GT也是无显,跑代码正常,听声音到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坏不会有声音的,你的大概是信号不良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431-1-1.html在这里找到的!
我把BIOS读出来,和下载的比对,发现大小占用空间差很多!

网友:
字节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