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几个免驱摄像头的问题
几个免驱摄像头的问题
***
头像被屏蔽

网友(2010-08-06):
这几天出了几个免驱摄像头,后来客户拿来说用不了了。自己试了一下,插上USB接口没有一点反应,结果放了几天,又都可以用了,最长的一个放了一个星期也好了。呃,这个是什么原理?
摄像头

网友:
补充一下问题,出售之前摄像头都有试用过,都没问题的,而且客户也是用了几天的。

网友:
摄像头,就算了吧,十几块一个,还有意义吗?

网友:
有可能是靜電的原因,山寨產品不注意線材,我以前有一些USB外設上機後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鍵盤常常失靈,去掉USB外設,就OK了,後來在光線不好的時候一看,外設與機箱之間有細微的火花!

网友:
可别小看静电这东西呀。摄像头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