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 TFT1780PS液晶显示器按开机键没反映

楼主(2010-08-06):
我的AOC17寸  TFT1780PS液晶显示器按开机键没反映,但按其他的有反映,不知道怎么搞,我拆开没发现什么异常液晶显示器按开机键没反映

网友:
那就检查 开机键 的线路,换开机按键。

网友:
先更换一下开机键,如果不行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事情,因为开机线路有驱动板控制。

网友:
开机键坏的居多 不要只看 动手啊 表量一下。

网友:
按键是好的

网友:
查开机键到MCU之间的线路有些是电容不良的,最后刷MCU程序。

网友:
先测量供电是否正常、再检测按钮是否良好,最后考虑驱动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