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掉电

楼主(2010-08-06):
一块T40的板子,没有任何短路的地方(已全部测量过)待机正常可以触发,但是一触发就掉(0.03~0或0.03~0.07~0)北桥换了,显卡摘了,还有个奇怪的地方1631在触发后,连本身的VL电压都没了- -~!换芯片没用,且每个电感在触发一瞬间都有跳变(按自己的理解有电压出来了)。。。不知道各位坛子里的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望给我点灵感(没思路了)

网友:
查下VL的阻值    和他的 雷波电容

网友:
把所有外设去了,如果还短,应该是后极有短路的地方,指电感后面的。

网友:
短路了,看VL去什么地方,还有它的外接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挨着挨着断开来查
后级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把产生1.8v的1845换了。

网友:
没有明显短路的 先断开vl试试 再看ref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滤波电容不良导致没有供电

网友:
IBM的不好修呀。我也修不好

网友:
保护了,1631总开关信号被拉低,肯定没VL出来,有可能是TB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TB换过

网友:
经典T40,就像汽修业的桑塔纳GLI一样

网友:
U1 跟U4全都换过了(坛子上看到的)温控芯片坏也会引起触发即掉

网友:
应该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电压全都出来了(我用示波器打每个电感,触发时都有跳变的)

网友:
  在我心目中 vref和vl是twins 貌似一个有 另外一个就必然有的 没有听说过有ref正常而vl不正常的 如果是断开vl ref正常了 就是vl的后级问题

网友:
测一下VL跟VCC5M中间的二极管有没击穿

网友:
H8 PMH4有加焊过的吗?

网友:
我修到个一台这样子的T40.是1631.23脚的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LZ还是认真看下我的T40进水的帖子吧?看你的描述到0.07就掉了,明显的你没按开机就掉了,应该还是3M 5M前级或是后级的问题,T40不上真U是会掉到0.00的,就只剩下VCC3VSW的,但前提是待机要正常,而且触发后电流会达到0.5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过了,且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击穿

网友:
其实,一开始触发跑87,我加焊了下北桥之后就掉电了- -~!。。。换了也没用。。。。。

网友:
北桥周围的料都没掉,搞了快两天了- -~!。。。有点想放弃了,但是搞不出有点不爽

网友:
发过来看看。这个说不清楚的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待机的那几个电压都出来了吗

是不是主板上有断裂的,我上次就遇到

网友:
把t40 研究透彻了 我看维修就什么可怕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待机时都正常的,3V 5V 1.8 1.2 都正常的  按开关才掉 不然一直都不掉的,有时候触发时会跳到0.07或0.09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另外我看过你的帖子,也查过了- -~!

网友:
VL经过一个三个脚但是里面是两个二极管。到17脚。到26脚之间的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