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高压部分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8-06):
收到一BENQ G2110W 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亮一分钟,然后就黑屏,怀疑高压部分有问题,但是高压部分芯片看不清是什么型号,16脚的那种,哪位知道告诉一声,并且怎么 去保护?

网友:
是用INL837芯片,把14脚接地试试

网友: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谢谢凌寒,但是做了保护后,显示图像有些闪烁,好像干扰一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
最后没有办法换完灯管好了

网友:
检修这种故障 第一个就要先试灯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