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945G-M7

楼主(2010-08-06):
映泰I945G-M7这种主板CPU电压偏低,只有1.1V左右请教怎么修,还有CPU电压,NB,SB,D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怎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V左右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电压 正常不跑码你还得查时钟  PG  复位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