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00 求助

楼主(2010-08-06):
东芝 M100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用适配器就掉电 通病也 但是主板上用的不是那种NEC滤波桥 都是330的电容 我把CPU供电的330电容全部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望高手出招
cpu
cpu供电
掉电
通病

网友:
首先要确定适配器是健康的
分两种情况,1是不上电池,用适配器。2是上电池,用适配器
试一下再说

网友:
用原装电源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
楼上所说都试了 故障一样

网友:
老弟在这向基地技术服务小组求助了 有谁修过 这种现象在M100上不是常见 不是那种 大的NEC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