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显示器电源IC烧毁,替换未能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6):
  小弟接受HEDY19寸显示器一台,打开电源IC17D06,2SK3652和两元件之间的两个电阻烧毁,看不见大小,我用1K换上,17D06用DAP8A代换,通电HV脚25V-40V跳变,其他脚都是-21V(GND也是-21V),变压器令一端无电压,更不用说12V,5V了,是不是电源IC还没工作呢?附上电路图,我跑过,是一样的,是不是电阻不合适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开关管与地之间的电阻有没坏

网友:
GND怎么会有电压的???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所替换的IC是好的。我试过换上去不出电压,再换一片就好的例子。试过几次了。请楼主在测量外围都好的情况 下,换个IC试试。再就看变压器有没有坏。

网友:
热地冷地都没分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工作不正常,   OUT脚的电阻是分压电阻,要按阻值更换,,CS脚的电阻是反馈电阻,更不能随意更换.查PDF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