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之后分不了区

楼主(2010-08-06):
我遇到一个台式机,硬盘进水坏了,换了一个80G的硬盘,分区装系统可以到桌面,可以正常使用,重启了之后就蓝屏,查看了分区,多出来一个nifs,c盘排第二了,删除所有分区,新建主分区的时候下面一排提示:“这个分割区硬盘分区提示跨越了第1024个磁柱的界限,可能无法开机,”用MHDD扫描硬盘正常,请教怎么才能分区做进系统!

网友:
可以用DM分区看看

网友:
先用0磁道填充工具填充一下,再分区能行不?

网友:
这种问题最简单用低格软件清除开头一点 比如LOWFORMAT DM 或者用MHDD的ERASE命令 简单的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