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PU风扇四线改成三线用

楼主(2010-08-06):
手头有好几个四线的CPU风扇,发现现在大部分笔记本用的是三线的。想把这些库存的四线风扇用掉。怎么改呢?

网友:
找到,是供电,那是地线,就可以改用了呀。用一个已知的5V接风扇试出来了

网友:
四线改三线好说,反过来就麻烦了,对颜色就行了,红色是5V供电,黑色是地,黄色是反馈

网友:
红色是5V供电,黑色是地,就接地和5V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这个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啊。
供电地线,控制接不接没什么有关系,试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只要风扇转就行了,供电与地线接对就行了,其它是信号线要不要无所谓的

网友:
多谢这么多样兄弟的指导。我的风扇四线颜色分别是:红,蓝,黄,棕。棕就相当于兄弟说的黑色。我就接了红压电,棕接地,黄反馈,OK。

网友:
  什么反馈啊    黄色是温控ic输出的控制信号吧  呵呵    只接供电跟地线风扇一般就会转了

网友(2015-04-06):
不用改 直接去掉一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