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0-08-06):
今天是接到一台惠普4416S笔记本,LED屏碎了,可换上新屏,为什么是黑屏呢。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可进系统,怀疑新屏有问题,又换上旧屏,可旧屏怎么也不显示了呢。因为没有其他的屏线,我又是新手,不知道如何解决,怀疑是屏线的问题。因为是LED屏,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接口定义,所以想向大家讨教一下经验,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很郁闷

网友:
你换的是HP原装的屏吗,不是的话换码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码片是不是8脚的?

网友:
码片是八个脚的,但你这个屏不一定是那个原因啊。
你的意思是没换之前,坏屏还是可以显示的吗,如果是有可能你弄坏了,
也有可能不匹配上不了

网友:
查下看屏供电是不是没了?

网友:
要换HP的屏才可以的,因为屏的BIOS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
不会吧
我上回换的4411s的屏就一般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把原来的码片从原来的屏上切下来(但这之前要查好那八脚对应是到控制芯片和屏线的那个位置)然后对应的接到新的屏上(新的型号要与原来屏的型号要一样呀,否则是不好用的),不过这种方式有点过于DIY了

网友:
LED背光不亮,说明显卡很可能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吧。机器是不是摔过?那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显卡掉点或虚焊,外接正常而内屏不显。

网友:
结果出来了,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上面的3组供电有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换好 把高压条弄烧了呢    用自制高压条试试下可以点亮灯管吗
   还有码片要注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