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2a 不工作?

楼主(2010-08-06):
AOC 712S 17寸方屏液晶.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壳后测300V为280V,IC是EA1532A,8脚电压为280V,其他各脚无电压,换了光耦.EA1532A,TL431...目前还是不开机...挠头了...

网友:
测一下EA1532A外围元件,开关管,电流检测脚外接的电阻。

网友:
电流检测脚?是6脚吧?SENSE对么?没问题的....除了贴片电阻不好拆是在板上测得,其他的我都拆了测了..

网友:
晕了...终结了..还是EA1532的事,又换了一片,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 问题一模一样 不过只有一个芯片 没法再换了试 估计够呛了

网友:
二当家de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