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55装系统。

楼主(2010-08-06):
三星R455系统中毒了。我G了个系统进去。过完滚动条就蓝屏了。请高手帮帮忙这是什么原因。硬盘我换过。内存换过。所有外设我都拔了问题依旧。
三星

网友:
三星笔记本有些机型不支持图形界面的 要在dos运行ghost lz不妨试下

网友:
可以改一下SATA模似

网友:
换慢装的看看怎么样

网友:
似乎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Carloking
的帖子
我用过dos装了。装完释放的时候过滚动条蓝的。

网友:
李文问
的帖子
我改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若海
的帖子
慢装我也试过了。都快没则了。

网友:
beizhou
的帖子
我也希望不是硬件问题。现在就是搞不进系统。
beizhou
你升级下BIOS试试,或者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看是不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用GHOST安装,不要加载驱动试下。

网友:
旿夜
的帖子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为非SATA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与硬件无关

网友:
夜不留狠
的帖子
嘿嘿。找了个很老版本的轻装。瞎搞竟然搞进去了。现在就是全部驱动都没有。还得忙活下。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很多次。不打驱动装, 自己再进系统下 G盘有认错驱动的时候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