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好使。用DVI转VGA头就不好使。显示器无显

楼主(2010-08-06):
一显卡。只有DVI接头。没有VGA。用DVI转VGA转换头显示器无显。主机已经正常启动。直接用DVI口连接显示器就好使。显示器有显。怎么回事,有朋友说是74门电路的事,换了也不行。确定转换头没有问题。已经试过了。还要查哪里呢。本人从来没有弄过显卡。求思路。谢谢

网友:
如果直接用DVI的方式连接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的话,这已经说明显卡的输出电路工作是正常的。

但现在你的问题是,在DVI口上再加一个DVI转VGA的转换座,加上这个座后,就无信号输出了。这只能说,这个转换座有问题,你可拿这个座插在别的显卡上再测试一下。

网友:
做过测试了,这个转换头用在别的显卡上是好的,这块显卡换了一个新的转换头也不行。显示器一点反应也没有。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听说DVI还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的,比如一代、二代,我也说不清。这种规格还是要看插头里面有多少针来决定的。

也许你得注意一下这个方面的事情,找个插座里面的针是满的试下

网友:
重新起动电脑没有?重起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解决呀。。。可能是DVI不能用VGA来显示吧、、、

网友:
DVI是直接使用桥的数字信号,工作的话说明桥已经工作,而转接的话,我看了图片,你用的是VGA转DVI的,实际上使用的信号是模拟信号,和DVI使用的不是同一路信号,因此你需要用示波器测量该显卡接口的几个模拟信号是否出来,主要是三色值,行场信号,CLK信号和DATA信号,还有5V电压哦。

网友:
如果是灯不亮无显即行场信号有问题,因此去测量图一上面那个显示芯片的引脚,好像行场信号是2脚进3脚出,4脚进五脚出,主要就是把桥提供的行场信号进行放大然后由DVI接口输出,具体是哪个脚你用打阻值的方法测一下。如果是灯亮不显,那么行场信号已经有了,先看看5V电压吧,然后看CLK,DATA,和三基色。一般都是由桥通过几个电感和电阻直接提供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机代的是不是满针的,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换过满针的转换头了。结果一样显示器无显。

网友:
GPU核心问题 模拟输出损坏

网友:
显卡是好的,没有问题,有些板卡GPU内部并没有开启VGA电路

网友:
这个显卡以前用转换头一直用着是好的。突然有一天死机了。再重启就这样了。不用转换头就可以正常显示。一用转换头就不显。显示器灯也不亮。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现在有些高卡都是采用DVI-D而不是DVI-I
楼主下次把问题描述清楚 ,不然问一下说一下很麻烦的,如果原来能用,说明GPU不良了,换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