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800pro 花屏 请教

楼主(2010-08-06):
R3MEMID测试结果全部pass
但是就是花屏
Pro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
显存供电有问题也会花屏,不行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运行atiflash程序,输入atiflash -i 来测试看一下是什么核心再运行想对应的测试软件进行测试。

网友:
版本不对,不会测出PASS的,显存供电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GPU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