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T X1600 最小阻值3欧正常吗?

楼主(2010-08-06):
手头一块HP 8430的主板,945PM AITX1600显卡,上电到1A至1.2A之间反复跳,打内存有波形,测显卡的阻值最小3欧,请问这显卡正常不,如正常的话和显卡部分有关系吗?已刷过BIOS,换过北桥,南桥,只差杀显卡了

网友:
阻抗是正常 但你修成这样了 再下手杀显卡是不是有些很随便? 确定一下故障点吧,做过南桥北桥 为什么做呢? 该不是猜大小猜的吧?  建议做桥还是有点依据,要是凭感觉的话 很多时候会徒劳

网友:
多谢两位解答,这板到手上断断续续修了一个星期了,实在没有思路了才地毯式的换桥.也属无奈之举.还请大家帮忙研究一下,多谢了

网友:
显卡的阻值有2、3欧都正常

网友:
现在的显卡只要阻值不直接对地0 都不能直接判定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