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宽屏g900hd通病

楼主(2010-08-06):
此机通病为不开机,14v,5v电压都偏低,量14v的的话可能还会缓缓上升!一般是2秒钟上升0.1v!显示器貌似有2中方案,一种是ea1530,还有一种是1203p60,都是电源ic坏了!同时坏光耦的也有!特别是碰到打胶的,电压不正常直接坏了

换ea1530a必好!

今天还修到一台明基20寸的,方案是1203p60电源芯片,故障是打雷打坏的,换了电源ic和光耦好了!刚开始,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它的次级是由2个肖特基组成的,全部整流成12.3V左右,我一量,觉得电压偏低,以为没有修好!现在的明基电压低多了,发热量比以前小多了,但是还是那么爱坏

网友:
我倒酶啊,我碰到换了也不好的,到现在也没修好,后来改了一个通用板了,近一年,改的第三块电源板
EA1530的电路说起来也不复杂,现在就是带载功率差,能想到的,都差不多替换试的

网友:
我说的是电压偏低的故障哦!我遇到好几台电压偏低的故障了,都是换ea1530a ok的

网友:
Ea1530的电源故障还是较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