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辅助电源高频变压器脚有火花,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06):
万用表两针处的两脚之间产生火花,短接绿黑线风扇小动一下,同时会看到火光随着“啪'的一声出现!
       先检查了各焊点无明显的虚焊后,用表测得:
TL494的4脚为3.6V
8脚和11脚2.2V
14脚15V
        然后查 与之产生火花的两脚相连的各元件,并更换了50V三个小电容,和两个200WV的大电容。故障依旧!

   接着测主电源部分的电容和三个输出肖特基,都正常。

再返回把辅助电源的所有元件地毯式检测一遍没发现问题, 然后拆掉 中间 高频变压器旁边的最大个的变压器, 短接绿黑,依然火光闪闪。

心灰意冷时把三肖特基拆下重新装上再试,哈哈!故障解决啦,没火花出现了,其他输出也完全正常了!

   这个虚焊太难弄了!大家都知道肖特基脚在出厂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焊锡,不怎么容易虚焊脱焊的。 (出现火花的变压器)

(自制的短接线)

网友:
那个三肖特基不来个特写 我一般是用镊子只接短接

网友:
习惯穿拖鞋修 电源,有静电的

网友:
这个电源修N次了吧

网友:
楼主胆子,是我看到火就不敢修了

网友:
LZ的贴子图文并茂,维修的过程不慌不乱,学习了。我也很想看一看哪个在出厂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焊锡的肖特基。

网友:
焊功要加强

网友:
焊得像狗啃一样

网友:
欣赏楼主   自制的短接线   用微动当开关, 好注意  学习了     这就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
这种电源很容易虚焊的 ,LZ真牛

网友:
想不明白,也不知道是哪个肖特基管的问题。因此,我保留加分的权力。

网友:
自己同时拆下3个肖特基,然后装上去就好了,这也许是巧合?

网友:
这样都行啊~!LZ真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