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M代码跑38不显

楼主(2010-08-06):
现象:联想29OM(intel cpu)雷击,EC烧,网卡短,换EC,拆网卡,上电触发不显, 电流到0.6-0.7之间,微微能摆动一下,不明显,量各电压都正常,插代码卡,跑38,以为是内存,换内存,依旧跑38,拔掉内存跑E0,估计这里的38不一定是内存,不能全信代码卡,内存的数据都正常,如果是不过内存,估计是北桥,但是它雷击,南桥的可能性也很大,或者其他
希同行给点思路,

网友:
是不是GBM的,若是就他的嫌疑大

网友:
跑38就是不过内存,检查内存槽和北桥

网友:
这款机内存槽易虚焊,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貌似不过内存,雷打后内存槽就虚了,没有这么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