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被雷P了!!

楼主(2010-08-06):
今天接到一IBMT43本本,问顾客什么问题,顾客说晚上还用的好好的,早上起来就开不了机了。。 我想了下昨天晚上打雷打的厉害,就问他是不是被雷P了。他说不会的,连电都没插得。。 我问他网线插着吗?他说是啊, 网线没拔。。  上电,待机0.18,肯定有东西出问题了。。  就扯开机器,,, 上电, 网卡芯片异常发烫。。 可以肯定是被雷P了。。  拔掉网卡芯片,清理了下焊锡。。  看见打印口位置一个大电容炸了。。 板子上面的一层烧没了。。 这地方还好没什么细线,。。 都是粗线,, 直接用锡连在一起。。。  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上电,待机0.02。 触发 0.45-0.68-0。62 不动了。 也不掉电。。 也不跑码!!! 哎。。 测各大电感,出了电池充电电感其他电压都有。。。。 哎!!  请兄弟们分析下。。

网友:
该用户从未签到:::??怎么签到啊?

网友:
量下USB阻值看下南桥有没有挂了。。

网友:
连码都不跑了为什么不想一下南桥呢?

网友:
不会显卡也给震坏了吧

网友:
顺着网卡往里跑,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
打印口应当是以前坏的,雷击不会把它打坏吧,,我想笔记本不会总是接个打印机吧

网友:
看显卡,南桥。。。。

网友:
谁手里有板子的,告诉我下,打印口背面的一个电感,L50。 给谁供电的。

网友:
查到了。  在独显板子上,这个电感位标是 L5。 在集显的板子上,这个位标是L50。 独显板子的IC是ADP3806  集显的板子上IC是 MAX8724E。。

网友:
先把南桥换了再说,一般雷P后,网卡99%坏,南桥、I/O50%坏

网友:
这机器待机0.02,好像低了一点点吧。 应该是 0.03吧。?

网友:
换一下南桥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呀
先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换一下南桥吧

网友:
赞成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打下U口的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T43南桥容易虚焊的  加焊试试

网友:
这机取下了网卡,待机在一般的维修电源电流表上都为0 ,开机后看看南桥有大发热没有,有没有复位

网友:
你的雷劈不是大电流啊 ? 我的雷劈机器全板都糊了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 的几率最大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