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这样短路了

楼主(2010-08-06):
一华硕P5GC-TVM/S为方正代工的,客户说雷击了。于是把网卡拆掉,但是主板自带的待机电压灯,通电不触发,就一闪一闪的,于是跑线发现有一L1085为其提供3.3vSB,拆掉L1085,在通电主板待机灯,就亮了,不在闪,于是找L1085换上,在通电主板待机灯有一闪一闪的,此时测L1085的输出端有对地为0,把IO,拆掉,COM口芯片,拆还试短路,打IDE、USB的数据、地址线的对地组织正常,难道SB挂了吗?

网友:
SB左上角兩個2.7一個8.2 網卡座右邊一個8.2 都拆掉,要還短估計就是橋掛了

网友:
雷打板子 拿到就打值,打A14 是否短路,短路拆网卡 如果还短路,在打下前后USB 的值 ,  A14短路。SB完了

网友:
赞成楼上的办法。。。看来饼哥拿镊子敲出来的徒弟就是厉害 呵呵

网友:
网卡短路了吧